CF260中部预热区有一块砖不发热有没影响

楼主(2015-06-24):
      中间预热有三块砖其中靠近右预热的那块不发热,买时没注意,最近在练习过程中无意发现这块转不会发热,想了解下是不是必须换掉,如果不换掉会有多大影响,还有换这块砖需要多少成本,在迅维淘宝店好像没看到有这种砖买,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5-08-17):
螺丝送了,拆开拧紧,ok!

网友A:
已经从基地买新的换了,旧的那块砖里面加热丝估计断了万用表测没阻值,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A:
已经从基地买新的换了,旧的那块砖里面加热丝估计断了万用表测没阻值,谢谢楼上的回答。

你在哪里买到的?我的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