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TFT22W90PS显示器 故障

楼主(2015-06-24):
今天收到客户送修的一个玛雅显示器 故障是 显示器会不定时关闭 连指示灯都不亮 但是只能按MENU能开机 开机后所有按键都失灵
我拆机后 测量了所有开关是好的。
显示器

网友:
重新刷写程序试试,程序可能出错了。

网友:
听版主的先刷个程序,不行再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考虑一下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