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无背光无显示,无WIFI维修

楼主(2015-06-24):
状态昨天在华强买了个4S的板子,然后又买了总成,主板其他都没怎么动,就是WiFi芯片没有了,在想赌一把卡会不会没有ID,即使有也无所谓修好换套件,在即使修不好,拆件练手工吧,这不今天就开干,先上电看下电流,正常,上屏幕不显示,也没有背光,这就开始从头开始查了一看少了两个件事背光升压电路,我喜欢跳跃式搜查,1.8V我想肯定没问题,要不然就不会开机的,然后我就直接测LCD_BL_CA在此发现少件,PMU经升压电感和二极管组成的4S电压在17V左右,然后找料板的原位置补原件,上去以后背光有(如果原件不少的话电压还是没有就要考虑换升压电感和二极管,还是不行的话就换PMU)

接下来继续上电发现还是不显示往下找,不显示我的思路还是跳跃式查找,先看有没有正5.7V电压,经测量时有的,然后看下显示座子旁边缺少一个排感,是差分式信号传输的这种电感防干扰,然后直接通到CPU,我打值试下看是不是CPU坏了,结果打值正常300多继续拆料板补元件(如果打值无穷大不用修了就是CPU虚焊或坏,这种干CPU就没意思了,就是耗费时间有耗费精力最主要不能秒过)

原件补好以后直接上电测试结果显示而且还是6.13系统我瞬间就笑了,4S配6系统再好不过了,运行速度超级快
然后就差最后一个了装WiFi芯片4S一个WiFi是通病不耐高温,现在好了又高温版的WiFi芯片270度就可以赶上去,我个人用350度吹十几秒就可以装好了,然后开机功能正常,哈哈,没有和高的技术含量希望能给各位分享一下,还望大神们关照

网友:
准备进入手机维修项目,现在正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牛啊!楼主是在迅维学维修?

网友A:
是的,手机需要下很大功夫,因为焊接手工是最难的,想来学习先考虑好啊。眼睛近视的不用来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手工到位 赞一个

网友B:
。。。
看你没分, 最后五分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手机需要下很大功夫,因为焊接手工是最难的,想来学习先考虑好啊。眼睛近视的不用来了

眼睛近视的,可以放大镜下作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看你没分, 最后五分给你了

多来手机区转转,发点主题帖

网友D:
说下你的维修思路吧,不显示的,首先是用放大镜观察座子边上小元件。然后是背光电路BL_CA   BL_CC1打值。再是整个显示座打值。打值没问题才是测电压。显示电压必须上屏才能测到,不上屏就得短接LCD_PWR_EN到1.8V。或者是直接测PMU边上的D4有无6V(有电压产生不代表送到屏,中间经过小电感很容易虚焊或掉件)。如果别人照你说的去测5.7V,上屏的时候测不到,不上屏肯定没电压。事实上90%以上的显示电路都能打值找到故障。

网友:
楼主工具很齐全,羡慕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我手里一台4S触摸不能用一般那里问题求教

网友:
大神啊,掉那么多东西还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下你的维修思路吧,不显示的,首先是用放大镜观察座子边上小元件。然后是背光电路BL_CA   BL_CC1打值。再 ...

是的,说的更到位,一般都是先打值,打值正常都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被你捡到便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眼睛近视的,可以放大镜下作业,哈哈

放大镜就惨了。累得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大镜就惨了。累得半死。

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网友:
赚大了呀

网友:
楼主板子几钱买的,

网友(2015-09-09):
我跟一个师傅学过 电路图都没教过我 就软件和植锡 各位大神 我还能精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