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7981P维修 求解

楼主(2015-06-24):
自己开店一年了,维修的量很少,所以练手的机会也就少了,今天下雨早上刚开门接了台联想G480,一看是i5的,机器还比较新啊,开始故障现象时不触发,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不管用适配器还是电池都是一样,插上数字可调看了下,0.000待机,无待机,好,拆机,看了下,这个主板是仁宝代工的 LA-7981P  在论坛找下这个板子的图纸 插上数字可调后万用表测了下PR302的电压 0V   显然不对,保护隔离没有过,再查保护隔离的2个p沟道的管子,测到PQ302是发现4脚电压18.9V,123脚19V,5678脚0v ,这个4脚电压显然是不对的,正确应该为低电平,,查4脚条件,4脚要有低电平PQ308和PQ307B就必须要有一个管子导通,PQ308受控于BATT_OUT(电池输入检测)此时没装电池,这个管子是不导通的,PQ307B受控于3个信号,PACIN、ACON、ACOFF、这3个信号就要求必须要有一个是高电平,继续查PACIN信号,这个信号来自 BQ24727VDD经过PR336和PR339分压而得,这就必须使得ACPRN不能为高,PQ316不能导通,测了下PQ316 2脚低电平不导通,测下PR336电压 0V ,显然不对啊,继续往上查 BQ24727VDD电压是由待机芯片BQ24727产生,接着查BQ24727工作条件   20脚VCC  19V 正常,第6脚ACDET电压是由VIN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2.7v正常,接着测16脚BQ24727VDD  0V ,难道是芯片坏了?先换了再说,换掉后,再测,果然BQ24727VDD电压出来,5.9V,再测PQ302导通,这时数字电源出现打表,难道公共点也短路了,于是迅速断电,对公共点对地打值 0 ,大短路,想到论坛上说的烧机大法,于是,从公共点接出线,把数字电源电流调到最大,电压从零开始增加,当电流到达1.6A左右时,迅速摸主板,发现CPU供电管很烫手,断电,测下,果真短路,看下是PQ907, 5678脚对地短到0 ,拆掉测焊盘5678对地阻止还是0,于是就测与之连接的电容,当测到一个电容时发现不对,拆掉测果然击穿,在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再测,OK,回到B+公共点测阻止,500多,OK,到这心里不由得激动,插上数字电源待机出来0.008(这个待机还有点不正常)试着触发下,风扇开始转,可是数字电源电流跑到0.99停止(有时停在1.02左、觉得不太稳定),屏幕不亮,到这里是彻底没了头绪啊,内存、CPU都换过了,还是如此。特向论坛中的大神求助。。。。。(虽然最后还是没能成功解决,但是这都是我自己慢慢自学的、这也是我维修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还望各位大神别见笑、多多指教)

网友:
电流都差不多出来了,刷个BIOS

网友:
显卡坏了吧,你那个上管短路,刚好就是显卡

网友:
一台机器很少出现多出故障的,隔保修好又不跑码,是不是内存没上好

网友:
仔细量下所有电压,应该有没有出来的。

网友:
南桥有可能吧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如果没有的话建议先刷程序。

网友:
如果是保护隔离的话,一般其他电路没有什么问题,你刷下BIOS

网友:
不触发    与BIOS 问题大不

网友:
               求            点位图   有吗??

网友:
可能修的过程有什么损坏

网友:
刷下BIOS额、

网友:
练手吗,卖几块旧板来试试,坏了也无所谓,反正是旧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