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待机3V5V

楼主(2015-06-25):
上次拿个块板子,纬创的10315,上图

拿了之后回到座位上。开始检查板子。发现桥和显卡没有,而且少了很多的原件,先不管。直接干,先打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接下来直接上电。看3V,5V是否有
无待机5V输出, 无待机3V输出

接下来直接找待机芯片,看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首先查看供电,16脚供电正常,3脚VREF基准电压正常,13脚EN0开启,8脚VREG3和17VREG5脚开始线性输出,仔细看,发现两引脚下有滤波电容。板子上缺少。补上

接着6脚和1脚ENTRIP1/2开启芯片PWM,开启和极限电流设定,无开启。0V查EBTRIP开启条件

芯片1脚和6脚想要满足工作条件。主要有2点:
1:通过百K电阻接地设定过流阀值,同时开启PWM(由芯片本身内部上拉)。2:ENTPIP脚必须大于0.5V时芯片才开始工作。

图中3V_5V_EN 必须要为高电平。那么PQ4101就必须截止,    因为1脚和6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所以PQ4102也要截止。所以直接干掉

之后芯片也满足条件了。

那么芯片开始工作输出3V  5V

示波器测量波形

帖子发的不好。不怎么会表达。请见谅。感觉很基础的东西。希望能够帮助一些人。

网友:
实战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A:
太专业了吧   搞的我也想去讯维实地了

网友:
图中3V_5V_EN 必须要为高电平。那么PQ4101就必须截止,    因为1脚和6脚是通过电阻接地的。高手有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专业了吧   搞的我也想去讯维实地了

犹豫什么,来吧

网友:
实地的都会玩波呀

网友:
就3V5V呀,没后续了?

网友:
实地就是厉害啊,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嗯

网友:
实地出来确实是不一样,理论实践都牛

网友:
修的不错,工具也都熟悉了,迟点给你加分

网友:
pq4101是n管,3v_5v_en高电平,那么pq4101应该导通呀,怎截呢

网友:
怎么感觉这板子修过···

网友:
强大的基地实战

网友:
你们实地这机器都能修到???、还有,下面这个东西是BIOS吧,还掉了俩电阻

网友:
这种问题 少件 同时桥U都坏 换了就好(再修估计就赔钱了)

建议你查下供电 吧

网友:
这种问题 少件 同时桥U都坏 换了就好

网友:
学习了....

爱上时间 -2 请问 你学到了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