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给看看,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6-25):
收了一个破机箱,插电试显示器不亮,主板是华硕M3A78,AM2+主板。CPU是翼龙AMD9650 X4核,换上一个AMD4000+,主板可以点亮了,怀疑CPU坏,不坏人家能卖吗?后来把9650换到别的AM2主板上,显示器却能点亮,又试了一个AM3主板也能点亮。这说明主板和CPU都没坏,还可确定CPU和主板绝对是原装的,很是不解,内存条换了多个,电源也换了,主板电池也放电了,试了多次就是点不亮,点亮时测CPU供电1.4V,点不亮时供电为零,朋友们帮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难道BIOS出问题了?谢谢。

我现在就使的这个主板,上的是5200U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然后再刷bios

网友:
先换电源再说,估计是带不起

网友:
都是原装,应该不会出现间接性的不兼容吧

网友:
喜刷刷呀~先升级到最新版本的BIOS再说,下载时顺便从官网看看CPU支持列表~~

网友:
顺着CPU电源管理芯片查呀。

网友:
按照你这样的讲述,应是CPU和座子没有接触好呀,理论上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带不起。

网友:
那应该是BIOS问题    升级一下程序

网友:
先换电源,再刷BIOS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资料问题

网友:
这机器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
你这种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先换电源,再刷BIOS试一下,最好还关注一下是否为座子虚了

网友:
AMD的CPu  在这块板上不能用拿到另一块板又能用 这个现象很常见

网友:
就是不兼容、

网友:
ni 刷个支持高版本的bios

网友:
主板 不能识别 四核CPU  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没有内存,没有独立显卡,100收的,
还请问一下,我把存储器(是不是BIOS?)25X80拿下来了,用编程器读出数据,保存下来了,如果BIOS升级失败,是否可以再把数据刷回去?是不是BIOS就在25X80里?感谢大家回复。

H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