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宝代工dell电源 一个电阻烤的pcb变色 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6-25):
就是图中的这个小电阻 目前电源正常使用 测试电压全部正常 这个发热这么厉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个电阻发热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发热正常吧

正常吗? 烤变色了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OK。

网友:
是不是1欧电阻

网友B: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时间长了的原因

网友:
换个1欧的就行啦

网友:
如果电源电压都正常,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电阻阻值很小

网友:
正常的,温度高正常使用的很多,只要是好的就不管它,要想知道大小,你可以看上上面的色环

网友C:
你可能需要对这个电阻的焊点加焊一下。

网友D:
建议还是检查一下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吧,一般不会发热这么厉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流太大了,时间长了的原因

怀疑是负载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需要对这个电阻的焊点加焊一下。

背面的焊点是不太好 刚刚补焊了 焊的时候用烙铁往外顶了顶  现在电阻和pcb有一点间隙 估计这回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怀疑是负载大造成的

我也怀疑是负载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检查一下周边电路有没有问题吧,一般不会发热这么厉害的

背面的焊点是不太好 刚刚补焊了 焊的时候用烙铁往外顶了顶 让电阻和pcb有一点间隙 估计没问题了

网友:
还是换个2W同阻值的吧。

网友:
楼主看一下电阻得作用?.......

网友:
电源电压都正常,应该没问题,可能是电阻阻值很小

网友:
跑一下线路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