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G6 图纸

楼主(2015-06-25):
型号G6-2101AX    板号是DA0R53MB6E1  REV: E    兄弟们有这个图纸吗,
   目前现象是装了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卡在  win7 四叶哪里,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进去,

网友:
你刷下BIOS试试,很多都是PCH桥的问题。还没有修过G6的板子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排除下外设,裸板测试下,挂官网驱动,如果还是那样,可能就是显卡有问题了,给客户报换显卡的价格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A:
这机器直接改集显可以吗,,,如果可以,,就让客户用集显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直接改集显可以吗,,,如果可以,,就让客户用集显好了,,,

别要耍游戏啊。不好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要耍游戏啊。不好弄哦

跟客户说一下就行了,能接受再改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没有图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