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REV:3.1不出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5-06-25):
华硕K55VD REV:3.1不出CPU电压,主板上就CPU和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其余供电正常!芯片RT8885A:开启(VR_ON 3.3v)芯片各路小供电也都有,SVIDSCLK、SDA、ALERT总线都有1.05v(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波形)总线到CPU里的没有断线,REF:0.3v(不知道正不正常,人为造了个电压也不行!)芯片换了3个、cpu换了好几个、南桥也换过了、BIOS刷了不知道多少个,MOS管、有极性电容、自举升压电容电阻也都全部换了!那位大神遇到过!求指点、求思路。。。。

网友:
REF  0.3V肯定是不正常的吧!

网友A:
如果是I系三代本的话,那需要按照时序来查查,因为CPU核心供电在时钟之后。所以楼主先查查桥的PWROK和APWROK这个信号正不正常,因为这个信号是各路供电正常之后相与产生一个PG信号给EC,然后EC发出一个PG到桥的PWROK和APWROK,如果PWROK和APWROK正常,会先发出一个DRAMPWROK到CPU,接着桥会读取BIOS,产生时钟,发出时钟给各路,然后延时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当PROCPWRGD信号正常,会延时发出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开启,SVID正常后,发出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I系三代本的话,那需要按照时序来查查,因为CPU核心供电在时钟之后。所以楼主先查查桥的PWROK和APWRO ...

涨姿势了!谢谢好心人!我现在就去看看

网友:
客气客气,你上面的REF才0.3V,这个不正常。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好心人!我现在就去看看

网友B:
6系列和7系列的本子,,
桥、总线、PLL\SA等供电都正常后,产生PWROK和APWROK送给PCH。,有APWROK开始读取BIOS,有PWROK才会开路输出DRAMPWROK。BIOS读取正常后,先发出时钟,再发出PROCPWROK,,给CPU,。其次CPU就会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产生CPU核心电压,,,根据这些先查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没达到。

网友:
修好了吗   新机器是难修

网友:
现在的机子cpu电压都不好修了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不要灌水!!!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的X54H笔记本  电流跑0.3 不管上不上CMOS电池  都自动触发  也不掉电  就是没有CPU供电,,,按照时序查  就是没有DRAMPWROK    SYS PWROK  ALLSYSPWROK都有,死活就是没有一个DRAMPWOK 导致不出CPU供电,最后还是换了HM65才好。

网友:
是的,要看芯片组的时序,楼上分析到位,请问是什么U?

网友:
看看MOS管好着没

网友:
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坏了  下个图   不行跑线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后来换CPU电容解决的

网友C:
话说这机器没得点位。没得图纸,晓得时序也没啥用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小心不会出大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6系列和7系列的本子,,
桥、总线、PLL\SA等供电都正常后,产生PWROK和APWROK送给PCH。,有APWROK开始读取 ...

你这个时序比较详细,记下了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的很有可能是南桥坏了或虚焊

网友(2015-08-06):
我有一台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只是集显供电没有,电流到1.2停了,,目前没头绪,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涨姿势了!谢谢好心人!我现在就去看看

你特么就会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向高手学习@@@@@@@@@@@

你特么不灌水会屎啊

网友:
要看芯片组的时序,楼上分析到位,多谢大神发表

网友F:
先刷bios不行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bios不行干南桥

这么简单,还用的着发帖求助吗?!!!!

网友:
楼主的修好没 我这有台机 各电压正常 电流表跑1.1 BIOS刷过 桥还没动 帮忙分析下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G: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435-1-1.html刷这个

我们有工厂BIOS,淘宝买的都是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机器没得点位。没得图纸,晓得时序也没啥用

K55VD是有点位图的,站上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