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电源不工作了,请教

楼主(2015-06-25):
上电有紫线5V和绿线5V。短接绿黑后风扇不转,但有3.3V和5V,没有12V。断开后测电阻红线是17欧,橙色是15欧。黄线1.5欧。再量12V的肖特基管(换下来量的)一面的570,一面是1.5,以及穿短路。
型号是F12C20C,问题是用什么代换呢?,手里没有这管子。

网友:
电源一般我不修,太便宜了,而且不好修

网友:
怎么会没有这管子,坏电源上有,要不淘一个。

网友:
修好了。换了个F16C20C的,原来那意思是(坏的那个F12C20的,意思电流12A 电压200V。  换的是电流16A
电压200V)换上以后检查没有短路了,上电短接绿黑后风扇转动正常,各个输出电压正常。只有-12V输出是-11.8V。修好

网友:
恭喜楼主又修好一个,功力大增呀.........

网友:
一般坏的ATX电源里能找到

网友A:
这种电源修这没什么价值,简单的问题修修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修这没什么价值,简单的问题修修还可以

估计楼主最近空闲,练练手而已.........

网友:
修电源是练手的好方法

网友:
负电压——12,——5V误差0.5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空练一下手也不错呀,很多电器都是电源部分故障的多

网友:
祝贺修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