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老三星显示器 加电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06-25):
17老三星显示器  加电屏幕不显示         有是偶尔显示一下就没了  驱动板  跟灯管  高压板  那个

网友:
先判断一下灯管是否还行,再判断一下高压板。

网友:
灯管测试器 测试下灯管

网友:
先看灯管,然后测高压工作条件,,

网友:
先测量灯管,再判断是否由高压板坏引起的

网友:
首先查一下电源的问题
多数是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