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开机没显示 RTC电路问题

楼主(2015-06-25):
机型:联想G475
版号:LA-6755P
故障:开机没显示
昨天修的联想G475  AMD集显的 光板开机电流也有跳变 0.35---0.5--0.6---0.45---0.51就不动了 测量各路供电 修AMD的机器我有个习惯  最先测量COMS电池电压 一测才1.45v  明显有问题 找一新电池换了它  心想可能好了吧  通电开机 电流跑的有点不一样啦  把屏接上开机 还是没显示  看来不是它引起的  测量其它各路电感供电 都很正常   先排除简单的  换内存  一样 没显示
以前修这机器有刷BIOS好的 能触发开机 EC BIOS就不刷了 直接刷南桥的 刷了故障一样 看来只能一步步查了 前面说过COMS电池电压才1。45V   换了新的电池还是不行 就从它开始查吧

测量+RTCBATT有3。1V  +CHGRTC也有3。2V  看+RTCBATT去到哪了

经R577给南桥供电 测量R577一边有3.1V   另一边才2.3v  拿镊子短接R577开机 能正常有显示  测量R577阻值 明显变大了 不想换了 直接搞锡连起来 相连的C723电容也拆了 RTC电路相连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拆了不装就可以   装上硬盘进系统测试了几分钟  一分正常  。
最后总结 AMD的机器RTC电路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  以后修的AMD的机器可以参考下
高手飘过 新手可以看下 问题不大 但要能查的出来 很多桥师傅 看到这电流可能就要吹桥啦 说多了一点 有分的加点分吧

网友A:
联想G475机器RTC电路爱出问题 有时候COMS电池不够3.3V的话 还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G475机器RTC电路爱出问题 有时候COMS电池不够3.3V的话 还会导致不跑马

一般有2。8V以上就可以啦  看来也是个通病

网友B:
电池电压低,楼主把电池拆下来就可以测出来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为啥还要换个新的上去啊

网友:
是的  电池没有电  会 不开机的

网友C:
会保修,不是这个电阻问题,小电容的问题小电池的电会很快没有,也就1,,2天就会保修

网友:
我也有个G475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低,楼主把电池拆下来就可以测出来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为啥还要换个新的上去啊

拆下来也是1.45v  就是电池本身没电了 AMD的机器不上COMS电池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低,楼主把电池拆下来就可以测出来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为啥还要换个新的上去啊

楼主就是测量的电池电量为1.45V,所以才更换的新电池呀

网友D:
楼主好人,果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保修,不是这个电阻问题,小电容的问题小电池的电会很快没有,也就1,,2天就会保修

跟他想连的C723我已用铬铁产了 这种电池电压低的机器 很多是电容不良漏电引起的 上面发贴忘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果然好了

是不是啊 有这么巧 一样的故障

网友:
说的对不要以上手就去吹桥

网友:
RTC电路有时会影响显示的。

网友:
意思就是amd的不装电池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cmos电池也会这样啊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AMD的桥经常有这现象

网友:
这个是G475的通病了

网友:
AMD的很多小电池没电不亮机

网友:
这个通病大家都知道哦

网友:
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些经验,感谢楼主

网友:
是什么 问题呢

网友:
lz 把C723电容  拆了  应该不会漏电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试试去

网友:
AMD就爱出 这个问题

网友:
  AMD的rtc电路出问题应该是算amd的通病了

网友:
图中红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