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A 30v的mos管有哪些

楼主(2015-06-25):
ATX电源次级输出用,原来为45N03,找不到同型号的代替
求助

网友:
fdd6670 66A 30v

网友:
找个坏的ATX电源拆开看一下有没有

网友:
直接淘宝跟方便

网友:
50N03啊!主板CPU供电一大堆。

网友:
封装形式不一样有问题吗?这是220封装,螺丝拧在散热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