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的一个液晶电视坏了。请帮忙

楼主(2015-06-25):
液晶电视,开始后没问题,一切正常,但点一会,时间不固定,就黑了。什么也不显示了。想问问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拿去修吧 ,该别人赚的钱给别人赚,要不你怎么赚的到别人的钱?

网友A:
其实就是想学习下,希望以后这个简单的问题自己能应付

网友:
直接告诉你,是电源板坏了,你能修吗

网友:
黑屏后有声音吗,楼主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如果黑屏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如果暗屏就是背光部分的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看指示灯什么颜色,正常就是灯管高压部分了

网友:
拆开修修电源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想学习下,希望以后这个简单的问题自己能应付

如果黑屏指示灯都不亮。是电源板待机5V出来问题。

网友:
不用看了 ,主板坏了  拿去修吧

网友:
故障时电源指示灯亮吗?故障时伴音还有吗?

网友:
因为他是外挂的音箱,我没接。
这个表现为开始正常显示,时间不等然后花屏,然后就好像待机那样没有信号了。切换下信号源,又可以正常显示了。

第二次又花屏,没黑屏,但切换信号源还是花屏,只能关机再开,有正常显示了。

网友A:
花屏的现象和怀疑有问题的电源板子

网友:
加焊一下缓存看看

网友:
看看逻辑板或屏线。。。。

网友:
黑屏涉及很多地方,比如灯管、驱动板、逻辑板、电源等,楼主要具备一定的维修技巧不然盲目维修会使问题扩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现象和怀疑有问题的电源板子

   鼓包电容的那一路的电容全换掉(不鼓包也要换的)。即电源次级的电容重点考虑。   不行再用通用驱动板去验证原来的屏或驱动板问题。再进一步处理。

网友:
高压 和灯管 都有可能这个还需要你自己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包电容的那一路的电容全换掉(不鼓包也要换的)。即电源次级的电容重点考虑。   不行再用通用驱动板 ...

恩。我怀疑也是给驱动板供电的部分的电源部分有问题。我今天就都给他们换了看看那

网友:
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自己不懂只会把问题扩大,不要高估自己

网友:
首先要看看是背光问题,还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不知道了。朋友着急拿走了。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可能灯管,电容

网友:
电压对比下,上个数据才好分析啊。

网友:
要是我一般看故障细节,屏幕熄了之后灯还亮不,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黑屏时,用手电照一下屏,看看有没有东东,如果有的话是背光的问题,没有的话重点查主板上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