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A690 不触犯 电源只有待机5V输出

楼主(2015-06-25):
LA-A690  不触犯    电源只有待机5V输出   求解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2.8v,

网友:
看下电池有没有电压然后看下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看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呀。

网友:
不触发就那几个条件  一个一个的查。什么都还没查一上来就问谁知道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啊

网友:
    楼主 最后搞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