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维修求助

楼主(2015-06-25):
液晶电视维修常用的电容都有哪些规格,编程器选择哪种,知道的同行麻烦说一说

网友:
先顶一下,帖子别沉下去

网友:
电容的话还要分 电源板  主板   逻辑板  高压板  的来买 ,
逻辑板  要选 耐压  50   v   1   4.7    10 UF  贴片电容有加码芯片必不可少  AS 15
高压板要买点   高压电容    选 耐压3 KV   6KV  的  容量的话自己看这拌  恒流板的   250 v  、400v  、/ 4.7  10  22UF
主板要买点  16v           4.7 / 10  220 UF的  (这是个纹波杀手 ,专修  不定时不开机   花屏   喇叭彭彭响
电容板     16v  25 v   35  v/470   1000UF     50V   /22  47UF        400   450V/     47  68  100  150UF
大概就这么多纯手动不容易啊  楼主加点分呗

网友:
店里只买了25V1000UF和25V470U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话还要分 电源板  主板   逻辑板  高压板  的来买 ,
逻辑板  要选 耐压  50   v   1   4.7    10 U ...

谢谢黄师傅的指导,我一次只能加分

网友:
编程器还是用886那种

网友:
一般能用到的我都买点回来

网友C:
电容没有必要备货吧 我都是在料板上直接拆  编程器的话我用的是 superpro编程器 型号610p

网友:
16V  25V 6.3V

网友:
电容就用的跟坏的不怎么多,只是电阻的就多,编程器,用CH341A就可以了,淘宝才十几元,修液晶DVD等烧写程序足够了,物美价廉

网友:
不必特意备修液晶用的电容,就那几个滤波电解电容。编程器如果只修电视买个最便宜点的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有必要备货吧 我都是在料板上直接拆  编程器的话我用的是 superpro编程器 型号610p

没有备货经常不够,特么旧板子全被其他的师傅拆干净了,只有去买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黄师傅的指导,我一次只能加分

这个真够详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有必要备货吧 我都是在料板上直接拆  编程器的话我用的是 superpro编程器 型号610p

楼主的编程器价格不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编程器价格不菲啊

一千多吧 用起来不错 支持的型号也比较多 主要是好用 维修工具嘛 太差还是不行的

网友: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电容的话还要分 电源板 主板 逻辑板 高压板 的来买 ,
逻辑板 要选 耐压 50 v 1 4.7 10 UF 贴片电容有加码芯片必不可少 AS 15
高压板要买点 高压电容 选 耐压3 KV 6KV 的 容量的话自己看这拌 恒流板的 250 v 、400v 、/ 4.7 10 22UF
主板要买点 16v 4.7 / 10 220 UF的 (这是个纹波杀手 ,专修 不定时不开机 花屏 喇叭彭彭响
电容板 16v 25 v 35 v/470 1000UF 50V /22 47UF 400 450V/ 47 68 100 150UF
大概就这么多纯手动不容易啊 楼主加点分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