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30

楼主(2015-06-25):
1.CPU  U7700,板载内存,能正常触发电流上电0.5A就定住不动,不亮机。拆机单板上电,在U18处测得南桥发出正常的复位信号
2.接着在CPU背后的相应点测H_RESET#,H_PWRGOOD均正常,示波器打ADS#有单下拉
3.再在EC  U48 的 59#测LPC_LFRAME#只有电压无波形,LPC_LAD[0..3]也一样,在图纸中追踪到U45 2#有PCI_FRAME#信号.
4.再打内存槽上的CLK_SDATA没波形,到此可初部判断是南桥引起故障,再看看bios  1# cs 的波形 .
5.通信正常,bios U49 是挂在EC 下面的 但EC是用SPI通信方式与南桥通信故未受LPC不动作的影响,直接更换新的GBM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解决故障行云流水,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故障修好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