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三合一集成桥,带独立显卡,掉电

楼主(2015-06-25):
最近接到一个B460的机子,同行拿 来的裸板,上面就一个CPU,上电0.015到0.198掉电,然后自动上电重起,取下CPU,电流到0.3不动了,所有供电OK,桥的复位都有,BOSS都重刷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自动上电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桥坏的多了。。

网友:
上负载查查在上真U不然风险好大

网友:
或者查一下反馈电路看看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待机大于0.010直接换上管

网友:
HM55 的 先换U吧

网友:
搞不定就换板 别给自己找不爽

网友:
一般3板斧搞不定 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基本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CPU换了,就查各路电压的PG吧,如果所有电压出来了,应该是其中一个的PG不正常。特别是HWPG这个信号

网友:
是联想的B460吗 最初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cup供电短路的

网友:
先刷bios再换桥呀

网友:
有短路或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