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不触发

楼主(2015-06-25):
一个联想S400拿来不开机,接充电器也是一样,不触发,拆机,没发现进水,烧糊,插电,量有3V 5V.量开关,电压也正常,这种笔记本,先刷BIOS,结果,还是一样,不触发,拆下开关,用镊子短接,能开机,难道开关板坏了,量开关是正常的,线路也是正常,短接开关可以开机,接其它的就不能开机,一个个断开试吧,断到NOVO_BTN#,能开机了。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是蓝牙?

网友:
我无些图,楼主能分享下吧,谢谢

网友:
此信号是一键恢复,没的话机器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NOVO_btn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前不久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是联想S300的,也是开关问题。

网友:
又是开关小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
受教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是捡捡的票票,一修很爽

网友:
BIOS坏的多,断线比较少见

网友:
没有整体维修思路。

网友:
我解释下,楼主断开的是联想的一键恢复开关,联想的机器关机状态下按一键恢复开关能够直接进去一键恢复界面的

网友:
NOVO_BTN#,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钮发出的信号。

网友:
我都修到过这个机子同样的故障,把开关键取下会发现下面很脏,有漏电,但是万用表又量不出来。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觉挺难的

网友:
那个信号是联想一键修复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两台,,以后很多,

网友:
学到一招是一招啊      哈哈

网友:
恢复键坏了

网友:
遇到这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换开关

网友:
楼主有研究为什么是它,影响德玛

网友:
希望楼主,发帖是经验,弄懂原理好长知识啊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也有,少见。不过还好拉。我遇到开关不能开的,然后用NOVO_BTN#能开。我就不管客户了,直接叫他用NOVO_BTN#去开机。因为他开关板坏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不错

网友:
我说的那信号跟开机 没有关系吧

网友:
你说的那信号跟开机没有关系吧

网友:
不错,我也遇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开关板应该是通病 我修了两台了 需要大家验证

网友(2015-07-26):
怎么看不到?

网友:
lz问的是什么呢 怎么屏蔽了

网友:
问什么帖子看不到了

网友:
我的是按开关键有指示灯亮但是3秒掉电,电流只有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