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G 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5-06-25):
1.)故障现象是单独电池能开机并且正常使用,用电池开机后插电源也能正常使用并且充电正常,但单用电源不能开机,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的时候只要一关机就不能再触发开机,必须拔下电源才行 .
2.)裸板插上电源,可以看到,公共点电压合乎标准,基本可以排除隔离部分的问题,结合视频上看到的电流表现也可以忽略隔离电路!在0.08左右的待机电流上应该是便大很多,并且在按开关的同时电流跳变一下证明EC的条件也基本满足 .
3.)接下来测量待机3、5V,发现没有,按照纬创的设计应该用电源的情况下3、5V是应该输出的 .
4.)再测量待机PWM IC的工作条件也全部就位 , 13Pin EN和18Pin ENC就位!两个线性电压也非常稳定 .
5.)在这种状态下分析故障的时候麻烦,所以上电池开机测量两个待机是否存在问题,触发后示波器测量发现3.3V的文波系数非常不理想 .
6.)我前些天也发过一例ACER的不定时死机不触发也是这个问题导致!看到这两个粉红标准的电容非常眼熟!肯定又是它的问题(通病)!把它们换成钽电容 .
7.)换后单用电源正常开机 ,

网友:
难怪电池可以,适配器不可以?

网友:
我现在手头上也有块4843G,不触发,应该是也是南桥这块的事,EC正常发出了PM_PWRBTN信号,PM_RSMRST也为高,就是不触发!我还找桥的待机条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