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455不亮

楼主(2015-06-25):
全都测了一遍 都不行  最后没办法把北桥给加焊了 还是故障一样 求助大家 我该测哪些信号

网友:
不亮。。范围太广
没有锁定目标就加焊桥。。。
建议你从头开始认真学下。至少对时序要掌握。
先测复位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