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23a-LED无显示

楼主(2015-06-25):
优派VA1923a-LED无显示,接上点开机,能开机,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用手电筒照,有意外惊喜咯,有图像。。。那么故障点就是黑屏啦,1,升压板问题,2,屏内LED发光二极管问题。
首先测EN,有3.3V正常的。测ADJ,没有电压,而且等一闪一闪的,呦西、、、这下我很自信的买芯片。。。型号OB3362QP

等上个三天,圆通就是那么准时,芯片到啦。。换上。。。秒啦。。没劲。。。哎。。

这次修液晶,PDF都没查。。。我想说经验很重要。。分析大家吧 !

 会员11143502元2023-1-29 12:58

网友A:
我就直接升压板了,

网友B:
评分有异常,正在检查论坛程序。
后续可能会撤销重复的评分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评分有异常,正在检查论坛程序。
后续可能会撤销重复的评分哦。

早上在主板群讨论过论坛的BUG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直接升压板了,

你想说直接换升压板吗。LED的升压板不好改,而且成本贵,没有修的经济效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上在主板群讨论过论坛的BUG问题

还有哪些BUG?

网友:
经验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也害人不浅,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的确认下比较保险。评分中有人+50分这人太厉害了,我才2分 好可怜的说

网友:
是这IC短路了吗

网友D:
显示器 LED的最进修了很多,我都是换灯条和恒流板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不容易坏,屏的升压板不好代换的,它带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我修了几个还是遇到像楼主这种问题,最后由于没有那控制芯片就换板了,看来以后要备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说直接换升压板吗。LED的升压板不好改,而且成本贵,没有修的经济效益好

10块钱一片,还贵吗?各种接口都带的

网友:
没短路,属于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 LED的最进修了很多,我都是换灯条和恒流板

LED都很薄,改装换不好换吧

网友:
这款程序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都很薄,改装换不好换吧

有厚的有薄的啊。。。

网友E:
OB3362芯片坏的多,连电视机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OB3362芯片坏的多,连电视机也有坏的

看淘宝这个芯片销量蛮高的,,应该很爱坏

网友:
改个高压板不行吗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直接换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直接换升压板

一体的,连带降价一起,换的话就贵啦。,好几十元,没有修的经济效益高

网友:
积累经验中。。。。。。。

网友:
我也碰到过,换了电源板电容,升压管与二极

网友:
楼主威武,显示器还要多学习 只能加这么多分了

网友G:
按楼主说的 应该是灯管坏了吧   和芯片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楼主说的 应该是灯管坏了吧   和芯片没什么关系吧

一看你就是白菜

网友:
楼主很自信,上来就换芯片!反馈电路都不查。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芯片什么价位 升压板什么价位 换芯片多麻烦

网友(2015-07-29):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LED高压条改起来

网友:
谢谢分享,LED维修资料少

网友:
经验是可贵,但也没看出可学的部分,这也能成“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