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不通电

楼主(2015-06-25):
待机正常,0.01A,3-5V正常,按开关后,有时跳到0.06A,大多是0.03A然后掉回待机,BIOS刷过,EC换过,桥换过。
测了RSMRST#,3.3V,PBTN_OUT#:3.3V,

SLP_S4# /SLP_S3# :都是按开关,电流上到,0.06V左右不知道是电压没出来,还没掉得太快,没测到。关键是什么都换过了,桥的工作条件,没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测,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3,5V切换的控制级查下

网友:
看看 PCH 的 S3 S4电压是否开启

网友:
这个电流看下3 5V后继还有1.5V出来了没

网友:
掉电还是拿示波器检测

网友:
前面时序跑过了RSMRST#,查EC有无发出SYSON开启1.5V.

网友A:
关于掉电用示波器看波形。 首先是看有没有发出SYSON和SUSP# 或者是它们开启的电压后级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掉电用示波器看波形。 首先是看有没有发出SYSON和SUSP# 或者是它们开启的电压后级有短路。

SLP_S4# /SLP_S3# :都是按开关,电流上到,0.06V左右不知道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应该是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查lid信号

网友:
这个S3 S5都有出了,后级有问题,查SYSON 这个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0.03A然后掉回待机,如果还能再次触发,说明没有短路的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桥可以测试的 供电RTC线路等

SLP_s3信号估计没有发出 ……这机器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4# /SLP_S3# :都是按开关,电流上到,0.06V左右不知道是电压没出来

你这个东西 SLPS4 S3 按开关 多少V~ 通常要置高后 EC才会发出SYSON。如果桥没发出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