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60 通病不开机

楼主(2015-06-25):
联想G360,不开机,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会一点跳变。直接刷EC BIOS。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联想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以后的机器除了刷刷BIOS,其他的问题都不好修了,板载的动不动就坏CPU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是BIOS 坏的多

网友:
联想BIOS问题多多啊

网友:
请问楼主,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遇到了 没刷好 还是不触发

网友:
呵呵BIOS就是坏的多

网友:
现在的机子 BIOS 坏的多啊

网友:
b460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