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8.13到8.3都可以越狱了,4s有铃声没声音立马修好

楼主(2015-06-25):
打开太极越狱,看到8.3可以越狱了。马上把封存已久的4s拿出来。这台4s有铃声放音乐没声音。试过无数总办法。换尾插,连接某个电阻。都不行。8.2的系统,一直没办法越狱。终于等到了。连上线越狱,到百分之20卡死了。试了好几次都不行,换线换电脑还是不行。网上说把itunes降到12.0版本的就好了。试了一下果然好了。越狱后要删除/SYSTEM/Library/LaunchDaemons/ com.apple.iapd.plist这个文件。但是,越狱后还是打不开系统文件啊。提示我没安装afc。根据爱思提示安装afc2.还是不行。因为人家说afc2是用在8.0到8.12系统的。各种百度各种试。最后安装了3k源,然后在3k源里面更新了afc2的补丁。在爱思上可以打开系统文件了。但是找不到com.apple.iapd.plist这个文件。上itools里面打开系统文件。发现里面的文件比爱思了多多了。在一大堆文件中找到com.apple.iapd.plist。删除,重启。按音量键,久违的音量大小图标出来了。打开音乐。也有声音了。感谢太极团队。手机又复活了。

网友A:
你这个好纠结的故障,各种折腾,要是我早放弃了,楼主好耐心。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说一下问题原因和思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不能说一下问题原因和思路,谢谢了

有铃声没声音应该是有一路信号短路了,手机以为是接入外接设备。一般换尾插就可以。我这台机器估计是主板上某个元件掉了或者坏了。越狱后删除那个文件,就可以让手机自动屏蔽掉短路的那路。就可以正常充手机喇叭出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纠结的故障,各种折腾,要是我早放弃了,楼主好耐心。

如果是顾客的手机,我早就放弃了。这是自己的手机,扔了可惜。

网友C:
越狱还能修复硬件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越狱还能修复硬件灬

越狱还能解觉不读卡问题,越狱后能干的事太多了。

网友:
耐心真的很重要,学习,问好。

网友:
我去,复杂,看到我头大,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