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IOS P5G41T-M LX3 PLUS REV1 .01

楼主(2015-06-25):
华硕主板BIOS  P5G41T-M LX3 PLUS REV1 .01

P5G41T-M LX3 PLUS rev.1.rar

网友(2015-07-27):
有片不跑码的.刷下看

网友:
有点位图吗

网友(2017-09-01):
把 版本号对牢 就行了吗  那后面的 零几零几 要不匹配的 应该要匹配吧  你知道吗

网友(2018-07-24):
感谢楼主,同型号同版本号下载后刷完OK,完美亮机。

网友(2024-10-16):
已下载,看看能否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