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过内存疑是通病

楼主(2015-06-25):
         联想G450,板号LA-5081P,DDR3内存,NVIDIA独显,上电电流到上0.8-1.0,快速拆机测PLTRST#3.3V已产生,上示波器测LPC,SMB正常,AD无波,碰到这样的要么是BIOS要么是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先刷两个自己以前备份下来的BIOS还是一样,那就是工作条件不满足了,测了下VDD,SPD,RST都正常 ,       1脚和126脚的REF无,对地阻值十几欧,直接从内存槽边上的小电阻飞线到第1脚亮机,遇到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这还有台G450没搞定呢

网友:
我这还有台G450

网友A:
这是0.75电压的吗?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0.75电压的吗?断线了?

不知道是不是断线了,小电阻不好找,懒得细查,对地没问题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B:
这种快修的 还是赚钱的

网友:
谢谢,以后可以多留个心了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快修的 还是赚钱的

嗯,通病机就是送钱的。

网友: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没有细心去查,换板了,回去找一下那几张板修一下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USB 接口 坏的很多的  这才是通病

网友C:
G450的通病就那几种?不是每个都是这个病。

网友:
方法挺好的,先收藏了。

网友:
明天我试试 前天客户拿来 差不多

网友D:
十几欧不是有点短路吗

网友:
楼主这个还真是快速解决哈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几欧不是有点短路吗

有些机子阻值就是低不用管它,不对地到O就行,我遇见过一台机子公共点对只有100多欧一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50的通病就那几种?不是每个都是这个病。

你们有没有遇到不清楚,我遇到的超过3台了,都是这问题,你说算不算通病?

网友:
技术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修到过的G450都是显卡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下回要留意了。

网友:
是从那个小电阻拉线过去

网友E:
+V_DDR3_DIMM_REF请问这个电压是多少V的

网友F:
我怎么量的REF都是好好的啊。基本没见过REF有问题的哦

网友:
这么厉害,学学,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至于是不是通病有待观察。

网友:
上次我遇到修不好 换板了

网友:
高手啊 值得我学习下啦

网友G:
ref对地阻值偏低 ?那内存供电不是也低了、、不正常吧飞线可以解决吗

网友:
想问下你们 供电是多少飞线到第一脚的?

网友H:
我的是G460,内存,供电复位都正常,CPU复位也正常,电流跑到1.3A-1.0A,然后掉电重启,,有思路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如果思路不对要搞好久了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 多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G460,内存,供电复位都正常,CPU复位也正常,电流跑到1.3A-1.0A,然后掉电重启,,有思路吗

秒掉还是?跑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V_DDR3_DIMM_REF请问这个电压是多少V的

基准吗肯定是主供电的一半0.75V,小电阻不用管,我一般直接拉内存槽1.5V的,我们店保修三个月没出在这个问题上返修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量的REF都是好好的啊。基本没见过REF有问题的哦

运气不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ref对地阻值偏低 ?那内存供电不是也低了、、不正常吧飞线可以解决吗

REF和内存供电有必然的关系吗?有些板子对地是有些低不用管它,你修板修得多了就会明白,书本上面的东西只能参考

网友I:
直接接上,难道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接上,难道是断线了?

不用管它了,飞线OK就行,现在修机利润这么低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最主要的是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V_DDR3_DIMM_REF  无电压的,对地阻值在30欧左右,,最后我查到是一个电容有漏电,去掉电容后正常阻值为75欧,开机正常

网友:
什么时间可以学到这个水平

网友:
这样也行?收藏经验

网友:
以后可以留心一下这个方面了

网友:
我怎么没碰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这机器usb接口容易坏

网友:
  显卡也坏,破机器

网友:
内存是三代的那REF就是0.75了把 ,   +V_DDR3_DIMM_REF是R625跟R626分压产生的是不是电阻坏掉了

网友:
不错,下次修到可以注意下 ,这个机器USB口是不是好坏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先收藏了

网友:
确定是吗   电流多少

网友:
改天有机器试试

网友:
没修到过,先学习下下次遇到好直接妙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V_DDR3_DIMM_REF  无电压的,对地阻值在30欧左右,,最后我查到是一个电容有漏电 ...

有空找出来最好,没点位麻烦啊,所以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又知道一个通病,学习到了。

网友:
没遇到过,来张照片啊 ,

网友:
就是要这么犀利才有钱

网友:
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试试

网友:
只要是REF电压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里为什么会断线呢?

网友:
不过内存的现象么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真的留心点

网友:
这个机器这样的通病还没遇到,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呵呵 跟流水帐一样写了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