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用半个小时左右,断电

楼主(2015-06-25):
有通病吗、??、、

网友:
这款修的不多,每款机都有通病,可每片板有一定都出现这问题。

网友:
估计是没有,像这种估计是CPU电压旁边的电容有事的多

网友A:
测下温度,看下掉电时电流多大,这种问题好修,太长时间现掉电,先处理散热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温度,看下掉电时电流多大,这种问题好修,太长时间现掉电,先处理散热试试吧

和温度没关系,鲁大师跑,才60几度

网友:
E 系列 真是毛病多呀

网友:
刚摸了下桥,很烫手,换个试试,等结果吧

网友:
是不是做过桥或者刷过资料、?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有原件热稳定不好

网友:
桥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