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 待机0.06A,无厘头之小修!

楼主(2015-06-25):
型号:华硕X44H
版号:K43LY Rev:3.1

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有看论坛的例子有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情况,结果是换了桥 刷了BIOS 还是一样的

今天我弄的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有了前辈们的艰难维修过程 是没有去弄桥跟BIOS  ,结果最后查出来了 元凶  ,一个小小的原件出了问题(卖个关子 一下知道结果就不好玩了,,嘿嘿)

正如标题所言,待机0.06A;就不重复故障了。(有经验的维修工程师都会知道  这肯定是待机后端有短路引起的)
a.速度拆机,通电先测量线性3V 5V ,测量有电正常;在继续测量待机3V 5V 结果3V只有0.27A左右,5V没有电。
先看看5V为什么没有出来,测量RT8206A的14 PIN  5VENBL也就是5V的开启有高电平和27 PIN ENBL 3V的开启也有高电平,3V输出被拉低 怀疑RT8206芯片一个坏了 ,摸一下芯片有点烫手,待机芯片上面松香的痕迹 应该是换过的

;先把芯片换了看看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RT8206B(这个是可以跟RT8206A代换的)换了上去,以前也有这个这种问题 输出被拉低 芯片烫手、换了芯片就好了的  ,满怀期待的想看这开机电流蹭蹭的往上跑  就像钱在往自己口袋跑来的感觉一样,结果一上电  我去、咋一样的情况嘞   “ what are you 弄啥类”    最近跑男看多了  也学会学霸邓超的口头禅了
b.好吧 继续测一下是不是因为3V被后端拉低了引起5V也不输出、打3V对地的阻值有200多啊   也正常 5V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那就怪了    是不是转换二级供电后面有短路呢
这是二级供电的转换 ,打后端对地阻值没有对地。
这是一个上拉 ,打后端对地阻值没有对地。
这也是个上拉,打后端对地阻值没有对地。
同上 也没有对地。

都没有对地。

We are 伐木累!

c.都没有对地 那就怪了,直接给3V上3.3V的电压看看  、接上去也一样。会不会是3.3V带不起负载呢   加上一个6.3V 1000微法主板电容试试,上点无果  自举升压也问题,换了自举升压也一样、纠结了   芯片也换了  该弄的也弄了  ,切断隔离点输出又有3V  、5V还是没有,接上隔离点又是这样的  。没辙了  去强大的讯维论坛看看吧  一定也收获的  嘿嘿。

d.上论坛上搜了一下  有个哥们碰到这个情况了  还两台,  这是算通病吧   、what are you 弄啥类 不过那哥们好像没有修好,他把桥 EC 换了 刷了BIOS,换了待机芯片  把3V 5V相连的电容都拆了  都没有弄好,我也纠结了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桥 EC BIOS什么的  就不用想了  继续测测吧  把那什么玩意跟3V 5V有关的都测了一遍  ,在测到5V下管控制端为5V时  “就想到以前有修过一台联想的无待机电压  最后也是因为待机电压输出的电容出了问题,下管控制端为5V,正常的上管控制是1.几左右  下管应该也是这样的”
加上6.3V 1000微法的电容 上电  ,待机正常  测量3V 5V页正常了  说明已经修复了

  不知道论坛的前辈是拆的那些电容  ,隔离点前面也有一些贴片的电容  。

  辗转反正还是个小电容的问题  ,不过还好有这位前辈的前车之鉴  还好我没去动桥跟EC  ,无厘头的小修啊     We are 伐木累!  好费神啊。

这算是一个通病吧
附上点位图  方便大家下载 华硕X44H_K43LY Rev 3.1

网友A:
思路清晰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楼主技术不错

谢谢 还有待学习的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是3 5V后面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是3 5V后面电容的问题?

对啊,那上面不是有一张图片  表明了吗

网友C:
但是,前面的大师不是电容全折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前面的大师不是电容全折了不?

是啊  但那位前辈没怎么说明  到底是那些电容,还是只是是全部的贴片电容

网友D:
这问题有点象宏基的机器一样也是有电容有问题导致时有时没有

网友E:
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F:
有点位图就是好   华硕的机器都没标识的

网友G:
下管控制极5V一般都是后面的电容 还有BST电路的问题

网友H:
原来是这种电容的问题呀,以前也遇到过没修好的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这种机器确实很难修,而且能找到点位图很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有点象宏基的机器一样也是有电容有问题导致时有时没有

还没有修到宏碁的有这类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有图纸吗

华硕的有点位图就已经不错了,图纸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位图就是好   华硕的机器都没标识的

是的  华硕的只能靠点位图来修的 有图纸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管控制极5V一般都是后面的电容 还有BST电路的问题

是吧,好像是处以一种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这种电容的问题呀,以前也遇到过没修好的

下次遇到这样一模一样的问题就好修了   这个算通病吧,论坛有位前辈遇到两台这样的都没有弄好  ,不知道他有没有拆过这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