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s780q主板开机报警3短1长

楼主(2015-06-25):
联想rs780q主板开机报警3短1长

网友:
排除CPU,内存,,再刷BIOS

网友:
是不是内存啊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A:
先走一遍时序中的重要信号, 不行就按档代码的三板斧 一刷   二拆  三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走一遍时序中的重要信号, 不行就按档代码的三板斧 一刷   二拆  三  换

内存无供电  测量电感打值 0  是不是 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