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上电待机0.01 进水板 跪求指点

楼主(2015-06-25):
济南 接客户G480一台, 进水 清板烤干。EC和南桥全坏了。全换上,是现在这个情况。
待机0.01  开机电流跑到 0.11掉回0.01 测试。 没出RSMRST   有PBTN_OUT#
现在是  给RSMRST飞3.3电压过去 机器就可以开机, 关不了机。
现在是供电正常。37#   EC_RST 3.3      。115#  LID_SW   3.3。
想问问,,下面应该检查哪些信号

网友:
BIOS EC  9012都刷过程序了。这个不用问了

网友:
可能有段线

网友:
rsmrst#飞 3.3 可以开机?是指通电还是亮机

网友:
没有rsmrst查南桥条件吧。或者是断线了。。进水的机

网友:
查桥的RTC电路,桥的供电,桥有无发出SUS_PWR_DN_ACK给EC

网友:
EC 工作条件不正常呢 主要查是否断线

网友:
  纬创的板子?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419-1-1.html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 0.11掉回0.01 测试。 没出RSMRST  不可能吧

网友:
是仁宝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