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5-06-25):
    Y570不定时死机, Windows 7 x86系统,开机进系统正常,测试结果为:最快的时候十几分钟就卡死了,只能强行关机,最长的时候要两个多小时才死机,从CPU到硬盘、内存、键盘、光驱等都更换,故障依旧,欢迎各位维修师傅来分析

网友A:
很明显的主板问题啊
建议送维修点专业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的主板问题啊
建议送维修点专业检测

昨天整整测试了一整天,今天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这机子的主板多少钱

网友C:
温度什么的都看了么有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整整测试了一整天,今天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这机子的主板多少钱

你也是专业维修
自己淘宝查下价格
然后看下主板各供电是否稳定啊。有示波器就抓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什么的都看了么有锕

首先感谢回帖,忘写了,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D:
禁用显卡试试  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禁用显卡试试  看会不会死机

楼主的依据是什么,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实在不行就直接更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专业维修
自己淘宝查下价格
然后看下主板各供电是否稳定啊。有示波器就抓波

主板我也按照 程序测试过了,都正常,示波器我没用过,我今天下午再测测试试吧

网友:
温度,显卡,供电

网友E:
我有一台NEC本   日本带回来的也有类似毛病是软件的事

网友F:
把独显禁用再测试会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NEC本   日本带回来的也有类似毛病是软件的事

故障解决了么,用什么方式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独显禁用再测试会不会死机

独显驱动【NVIDIA Geforce GT 555M】,卸载后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会不会是风扇转速略低导致散热不良,查查风扇的电路或者风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