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蓝屏

楼主(2015-06-25):
华硕K55VD蓝屏,显卡是N13M-GE1-S-A1,蓝屏代码是0x00000116.按理说是显卡问题,以前惠普DV3000的蓝屏代码116加焊显卡就好了,可这个加焊换了都不行。BIOS也升级了。都不行。不知是不是显存问题。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哦。告诉下,我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补充内容 (2015-6-26 23:06):
搞定了,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建议重植下呢?或者更换。修出经验来记得共享了

网友B:
对哦 最好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C:
这种现象,桥和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没遇到过,禁用显卡试试   看还会蓝屏不

网友:
先换显卡  在判断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建议重植下呢?或者更换。修出经验来记得共享了

显存问题换了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哦 最好换个显卡试试

显存问题,我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桥和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

显存问题,我换了显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遇到过,禁用显卡试试   看还会蓝屏不

显存问题,我换了显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