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5能开机,暗屏,电压都有,不知如何修了

楼主(2015-06-25):
a1395能开机,暗屏,电压都有,不知如何修了
暗屏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有?背光供电电压有?

网友:
还是月饼老师好 回去以后报个远程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
月饼老师 如果有苹果专修课 我愿意报名

网友:
19v,接地,开关,亮度调节的电压有吗

网友:
什么电压的,电压值是多少的

网友:
楼主那个19V供电有没 3.3V开启有没。亮度调节有没。主板上应该有一个升压芯片的。看看。那个

网友:
换屏试试 可以的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你们有解决办法不

网友:
背光开启,亮度调节,屏幕。都查一下啊

网友:
LED还是LCD的

网友:
还是看看背光和亮度调解吧

网友:
都是啥电压都有阿

网友:
能显但没背光么,看高压条条件,除供电地外还有三个信号,都要为高。都从EC来。哪个没电压也不想跑电路,开启脚直接去掉稳压管就行,其他两个用3V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