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突然黑屏怎么判断故障点?

楼主(2015-06-25):
开机十几分钟后黑屏,指示灯亮。按开关键没反应,重拔插电源后正常。使用十几二十分钟后又黑屏。拆机看过了 电路无烧损 电容无鼓包。到底是主板还是高压条  还是灯管 出问题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杂牌机

网友:
黑屏测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要测量关键信号才知道

网友:
我也有台情况跟你差不多,,我想直接改高压

网友:
看看是灯管不行 还是主板死机

网友:
黑屏状态下,测量一下电压有没有,5v、12v,还有开机键上面有没有电,如果都正常就看下屏上的供电有没,再不行就点屏先确认屏是不是好的,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一看就是组装机这问题主板坏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需要测试一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正常的时候 摁开关有么有反应  如果有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按开关没有反应,一般都是驱动板的故障,重点测量驱动板的一些工作条件,有的时候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2017-01-01):
黑屏的时间测5伏12伏3.3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一下是啥子问题/

网友:
不好判断啊

网友:
按键  不管用  主板方面大吧    你在 黑屏的时候 拿强光手电照下  看看有图像吗 有的话 一般都是高压板和 灯管  这2个中的一个了   可以试一试 led 套件 省事

网友:
黑屏的时候,指示灯亮,按开关没有反应,一般都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替换法使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