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雷击板维修。。。失败告终

楼主(2015-06-25):
   昨天接一台AOC 915SW显示器,同行拿过来的,故障为不通电,报好价后开始维修,拆开外壳取出电源板一看,PWM芯片已经烧焦了一半,依稀看到有LD757.... 后面都焦了看不清了,芯片附近的贴片电阻也烧焦了好几个,不用看肯定雷击造成的

(上面圈起来的电阻当时都是烧焦了,看不清阻值了(这照片是后来拍的),那个LD7576GS 是我后面换上去的)

(烧焦的芯片)

   维修过程:按理说这种雷击板,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PWM 限流电阻 这几个肯定都挂了,但这板保险和整流桥居然没问题,先把确定坏的先换掉再说,换了开关管,换了限流电阻 PWM看上去很像LD7575PS ,但又不能确定,LD7575PS一般一脚接100K的电阻,但这板接的是一个电容,我记得LD7576GS 一脚接的就是电容,先不管到底是哪个了,就换了个LD7575PS上面把一脚的电容换成了100K的电阻。对照LD7575PS的图纸,把那几个烧焦的电阻阻值确定了下

对照LD7575PS图纸 R923是个22欧的电阻,连接LD7575PS和开关管的S极, R908是只10K的启动电阻, 一个电阻是10欧,连接PWM第5脚和开关管的G极,还是一只电阻是链接开关管G极到地10K,全部换好后,还特地把周边的电容,二极管打了一下,没短路之类的,通电。。。。一阵噼里啪啦,吓我个半死,炸了。。。。。。
   断电一量,尼玛,又回来原点,新换上去的元件全烧了仔细回想一下,没哪里出问题呀,心想是不是那个整流桥没换造成的。。。 接下来我把保险,整流桥,开关管。。。。。烧掉的全换了,检查了又检查(LD7575PS雷击板也修过不少,基本也都修好了)满怀希望的通电。。。不用说又炸了。。。 是不是芯片看错了,难到是LD7576GS,又换1脚改成电容,换了个上去,好不容易把烧开关管 电阻什么的又换了一次,再通电。。。。 算了,不修了。。。烧不起了!就来发贴了

   请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烧的太严重了

网友A:
这种..直接换板嘛..板子也不贵..15元左右..

网友B:
对于这类烧保险的板要记住,在保险处串一个灯泡,防止出现再烧,起码不用担心放鞭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换板嘛..板子也不贵..15元左右..

想修好呀,修不好只能换板了

网友:
是呀,修的我吐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类烧保险的板要记住,在保险处串一个灯泡,防止出现再烧,起码不用担心放鞭炮

保险没烧,芯片,开关管炸了

网友B:
损坏原件太多的,修都不用修,直接 用 5M0380R 十几二十分钟改好,只要变压器不坏,都一般都能改好,关键是效率 。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没烧,芯片,开关管炸了

烧开关管也可以串灯泡,这样安全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损坏原件太多的,修都不用修,直接 用 5M0380R 十几二十分钟改好,只要变压器不坏,都一般都能改好,关键是 ...

你说的是那个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那个模块?

不是模块  是一个4脚的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模块  是一个4脚的 芯片

你说的这个芯片我真没用过

网友:
这个玩意

网友C:
没用过,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我们论坛就有人发过怎么改了, 这玩意原本是用在DVD  上的   功率可达75W 秒杀27以下LCD
LED  我改过32 的至今没返修,

网友C:
这个管子是不是PWM和开关管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不是PWM和开关管集成在一起的?

是啊,这个比论坛的模块还强大,最早是修家电的先用 应用 10、年以上 ,说明还是很可靠的,不过需要有点基础才行

网友:
这个故障我比较喜欢修,你要注意检查3脚外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个比论坛的模块还强大,最早是修家电的先用 应用 10、年以上 ,说明还是很可靠的,不过需要有点 ...

看了下教程还是比较好改的,感谢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