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电信版触摸失灵

楼主(2015-06-25):
电信版红米1s触摸失灵,非触摸故障,耳机孔向下方,在耳机孔右面有一个小玻璃管,八角拆了玻璃管旁边有两个小电容,两个电容的非地端短接,ok,

也可以先测一下主板触屏供电是否短路。可以把摄像头扣主板座3脚焊掉。

网友: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功能用不到!

网友:
早说啊,前两天刚需要啊,一直没办法,电源IC加焊了也没办法

网友:
经验啊,对着图片看应该在耳机孔的左边吧

网友:
现在蓝色手机主板还真少见

网友:
手机也修 不错哟

网友(2015-07-29):
会不会是通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