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开机灯不停的闪

楼主(2015-06-25):
拆开的时候待机时0.038 的待机电流,开机灯不停的闪,按开关没反应,刚开始听说BIOS爱坏,把两个BIOS的都刷了还是一样,3v,5v。都正常,除了开机灯闪,还可以听到,哒哒哒的声音,查到是PL4702 的电杆在响,量电杆上有0.2v的电压。以为后级短路了,把后级割断后,还是一样响,确定不是1.8v短路引起的,把pu4701换了还是一样,后来吧PL4702 这个电杆拆了,不响了,电流上升到0.36A左右,自动开机,除了断开的1.8v,和cpu供电,其他电脑都有出来了,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修内存供电,应该反馈滤波不行让电感叫。

网友:
0.038这待机第一次见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主板还在维修中,各位高手看到了,帮忙支个招

网友:
二楼说的对啊,有供电问题 就先修供电呀。

网友:
用示波器搞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A:
拔掉内存也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也这样吗

不上cpu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