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主板通电后过几分钟才能开机启动

楼主(2015-06-25):
主板型号是昂达魔剑P45+,如下图:

问题是:主板通电后过几分钟,才能开机启动。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的,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CPU是E5200,内存用了ddr2的。
站内搜了一下,还是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的,不过看了一下,没看出解决方案来。
求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很像是电容不良的情况,温度高了电容容量就恢复了

网友A:
我维修过一台是3.3V启动电压过低引起的,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样,不过故障点在电源上,是某个电容品质不良造成的。你的故障应该在主板上,重点查找3.3V开启电压的相关电路,用万用表测量3.3V电压是否会由低到高缓慢上升到正常值。上到3.1V应该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按着时序查啦

网友:
主板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来看看,我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我的显卡有问题。

你的显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过一台是3.3V启动电压过低引起的,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样,不过故障点在电源上,是某个电容品质不良造成 ...

谢谢指点!我去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我去查查看。

维修好了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