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触发短路

楼主(2015-06-25):
趁着有点时间分享一下我昨天修的一台机器,觉得有用的多多加分。昨天接到同行一台DELL 5420的机器,同行说是不开机叫我抓紧时间搞。立马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正常,触发后5A大电流,看来问题是触发短路啊。马上电动螺丝刀伺候,几分钟后板子就拆出来了。板子拆出来后首先要做的是观察,看了一下整板除了内存供电那里有点发黑外,其它地方没进水也没有维修过的痕迹,看来是个一修机心里暗喜。接下来就是打阻值了,万用表戳了几下,当戳到内存电感时万用表显示002,看来是短路了。烙铁翘起电感,打电感前后的对地阻值,发现是电感前级短路了。前级短路要么是芯片短路要么是下管击穿了,先从简单的开始拆下管,拆掉后不短了。最后把一对上下管和供电芯片都换了,触发电流跑起来了接屏亮了。后面肯定会有人问我为什么把上管和供电芯片都换掉,因为下管是由供电芯片控制的,所以下管坏就是供电芯片导致的。此机的程序和图纸论坛里都有,本人在此就不重复了。

网友:
这也是个实例,分析说下管坏是芯片坏导致的?有的牵强了。

网友:
跟台式机一样,这东西容易烧

网友:
上管和芯片易坏这个我信,下管,为什么我感觉没怎么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