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BIOS LA-7981P

楼主(2015-06-25):
故障 联想G480按下开机键  指示灯亮 没有一点电流  刷U5  4M BIOS搞定

U5 U6

网友:
你这个进过水吗,修过进水这样问题的

网友:
南桥BIOS吧

网友:
有ec  BIOS吗?

网友:
谢谢LZ 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直接刷BIOS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下载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2015-08-02):
刷后完美亮机,很好谢谢

网友:
我的bios 写的q32b-104hip 用什么刷的?

网友:
我的机子是不出集显电压,我来下载下来刷试试,tks

网友:
这个BIOS 是好的
可以的,不错,刚刚下了个不行,忽悠人的

网友(2015-09-08):
LZ,我和你故障一样,刷了没好。

网友:
哎  我的也是这故障  都刷了好几个了  还是一样..........

网友(2015-10-15):
我刷了 U5 可以亮机 亲测。。。

网友:
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
这回下第三个了 再不行 论坛可以关门了 都是些什么人 提供了些什么垃圾

网友:
刷了这里下的BIOS (南桥、EC)一起刷 可以亮机不重启了 可是原先的无线网卡居然进了黑名单 开机自检卡在无线网卡处 拆了才可以进系统!!!

网友(2015-12-18):
不错不错···刷完完美亮机。。。效果好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