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块主板要修,想从废板上拆几个电阻。没电路图找不到

楼主(2015-06-25):
手上有个G41的板要修,要几个822电阻 还有贴片电容。没配件想从料板上面上面拆,手上有一块比较早的联想L-S662F的主板坏了,没有修的价值,想拿来拆配件。。。。这个主板找了论坛里面没有图纸的。这个是比较早的主板了。有些大的贴片电阻上面都有标标识。可是这些电阻太大个。跟G41又不符。板上也还有一些小电阻。可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电阻多大。在板上测电阻又不准。拆下来找更不现实。大家遇到要配件的时候从料板上面拆的话是怎么做的呀。请教下。没电路图的情况。
这个主板联想L-S662F

cpu旁边的固态电容跟场管拆下来估计还有用

在PCI-E边上有找到几个822电阻。但是这种有标识的电阻比较大只,只能找没有标识的。但是没有电路图,不知道要怎么找

网友A:
换电阻不一定要相同阻值,比如用作上来的  822  可以用472  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阻不一定要相同阻值,比如用作上来的  822  可以用472  换

上拉的话,差不多阻植的都可以呀,那太好了。

网友B:
楼主都能查到电阻坏了,难道还会找不到?个头小的822可以去找ASUS料板

网友C:
这个好修不是G41把,这么老的矽统的芯片组

网友:
楼上的师傅,楼主师傅拍的这板子不是G41那块,这块是他说的联想的料板,矽统996L芯片怎么可能出现在G41板子上?这不用脑子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能查到电阻坏了,难道还会找不到?个头小的822可以去找ASUS料板

是掉件了,想从这个板上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修不是G41把,这么老的矽统的芯片组

这个是联想的,想从这个上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