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693不跑码

楼主(2015-06-25):
电压都正常,复位灯会闪
求助

网友:
复位灯闪的碰到过没修好,楼主要是修好了记得分享一下维修结果

网友:
怎么使用的,来学习。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个来

网友:
LZ说的太简短了

网友:
复位灯闪,当没有复位来维修。。。。

网友:
供电正常,接着查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