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25):
今接到一13年的A1466本本,插入DC不触发。………………(此处省略NNN字)
外观目测无异常,插上DC,待机电流0.03不开机。开始根据上电时序量测。首先测得3.42V电压正常,8.6V电压也正常,测得待机3.3V电压不断跳变,邪乎!开始找SMC的工作条件:SMC_WAKE_L(电阻R5002Pin 1处)/SMC_RESET_L(电阻R5100Pin1处)/SMC_BC_ACOK(电阻R5187Pin1 处)/SMC_LID(电阻R5171 Pin 1处)/均有3.1V-3.3V电压。:L^^^^……看来目前没有必有找SMC的麻烦,接下来找:既然待机3.3V已经出来了,只是再跳变,干脆直接找S5_PWRGD看下有没有异常,量测R8141 Pin2处对低阻抗才100欧姆,搞了半天终于有点头绪来 了,S5_PWRGD对低阻抗异常偏低,果断拆掉U7501,再量R8141,阻抗明细500欧姆以上,有点小激动!!找来一个拆机的待机芯片往上装。焊接完后再次测量R8141,阻抗有400以上,明显有不一样的改变。洗刷干净上电,电流杠杆的就上去了 ,开机正常,接上屏,好一会不显示。一测量C7797屏幕的大电容上面有25V电压就没管了,知道已经显示。再一小会,问号已出来!至此维修亮机,维修结束。
       写的不好,不喜勿喷!

网友A:
苹果的机器就这样被楼主秒杀了?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 苹果修多了再多备些料板 也不是很难

网友C:
楼主牛逼   苹果机器这么快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就这样被楼主秒杀了?

呵呵,运气好量到了问题。在大家遇到类似问题时希望可以带来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牛逼   苹果机器这么快 学习了

共同学习。在广达修过半年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 苹果修多了再多备些料板 也不是很难

是的。以前在广达修板子的时候有大把的料板,,,

网友D:
现在苹果机越来越多,被苹果公司忽悠了好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苹果机越来越多,被苹果公司忽悠了好多钱

呵呵,维修店苹果机器修得少,全球的苹果主板都在广达维修。这行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E:
楼主,苹果系列的图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苹果系列的图纸有吗

有几张    不是很全

网友F:
修苹果细路这么明确,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苹果细路这么明确,高手啊

没有,瞎修的。

网友:
苹果电脑  算是最难修的

网友G:
而且连图纸都不好找

网友H:
到底是什么 意味

网友I:
思路很清晰!!苹果备点料板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
待机芯片损坏不良导致3V异常,不错!被你秒了,再配上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而且连图纸都不好找

其实多修几台,把上电时序理清了也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什么 意味

什么什么意味?

网友K:
苹果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很清晰!!苹果备点料板还是有必要的!

, 料板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主板不好修啊

共同学习啊,没辙的时候我就来看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芯片损坏不良导致3V异常,不错!被你秒了,再配上图就更完美了!

其实就是你那句话,待机芯片导致3V异常。看来你才是高手

网友L:
楼主写的很辛苦啊,谢谢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的很辛苦啊,谢谢的分享

好吧,我承认敲键盘很累。共同学习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不过是A1465,2013,没有PP3V3_S5,不触发,但是郁闷的是我在量复位芯片U5110时,竟然触发了

网友(2015-07-29):
如果在写的详细一点就好 了。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啊。谢谢。这样好修的苹果。

网友:
smc是指Ec吗?  楼主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苹果了,收费高,还好修,多修几台,其实苹果的电路都很接近

网友N:
主要是没有料板哈哈哈

网友:
高手,我就修不来苹果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苹果主板不好修啊

你只是维修的少,感觉难,其实苹果板子非常好维修,上电时序大部分是一样的,电路图原理万变不离其宗。最麻烦的是EC芯片只能在料板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要是没有料板哈哈哈

除了EC芯片需要从料板上取外,其他的配件都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啊。谢谢。这样好修的苹果。

我前天维修了一块苹果板子(K19),无显示。被我秒杀了,只是换了一个烧坏的保险。这也是我目前维修苹果板子最痛快的一次。

网友:
学习中,很有经验的

网友:
牛啊 本人已找不到图纸 就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