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水本子,走了点弯路

楼主(2015-06-25):
昨天来了一个进水的本子,dell的型号没记住,版号DAV02AMB8F,广达的,插上电源没有待机,也不触发,拆机, 小板都成这样了,一顿洗刷刷,小板还好没怎么腐蚀,风枪加焊烘干,大板接上电源,有待机001,按开关没有反应,开关处有高低高跳变, J4的3脚到D8的3脚 SYS_PWR_SW#有高低高的动作,同时连到了EC的125脚, 同样有高低高的动作,测量EC的供电, 都有,(EC处有进水的痕迹)那就换个EC吧,换完后按开关,还是不触发啊,看来挺难搞啊。自己心里想了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不确定,以前没遇到过,bios处也没有水,试试吧。和师傅说了刷bios可能性大不?师傅说不管可能性有多大一定要试试。下载了一个EC的bios,刷上看看,奇迹出现了,按开关上电了,赶紧把小板插上,接上屏,开机,亮了,好开心。总结,本人小小白,进水的机子和bios有关第一次遇到,这次遇到了也是好事,又熟悉了一下广达的图,收获还是挺多的。    最后祝各位同行生意红火。

网友A:
应该是你换的EC和原机的ECBIOS不一样

网友:
就换个EC不算走弯路,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一台,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搞死人了,,最后还是刷了一个BIOS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换的EC和原机的ECBIOS不一样

EC 的型号和原来的是相同的

网友:
这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进这么多水 刷个BIOS好了  但是进水位置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运气爆表啊,居然就坏了个BIOS

网友:
有过硬的技术走走弯路还是难解决的

网友:
换个EC不算走弯路

网友:
楼主强悍。。。何时有楼主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历害都这样子了还能修好机哎什么时候能像大神这样就好了现在手上有好几台机子都没修起来看来还要再深入了 ...

看起来很严重,清理了以后就好多了,刷完的没照片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