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 显卡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5-06-25):
我的个 七彩虹 9600GT 显卡,现在上管D,S级都对地短路。供电接口也是。管都拆过了,还是短路。没得PDF。不知道从何查起了,各位大神们,帮帮小弟解决下把!!!!1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烧,可能有电容短路。曾经修一gts250二修卡也是大短,是一个16v1200uf电容短路

网友:
楼上说得对,烧鸡大法,效率高,

网友:
大短路的很好修,一般是贴片电容短路了。。。

网友B:
电源芯片短也会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电源烧,可能有电容短路。曾经修一gts250二修卡也是大短,是一个16v1200uf电容短路

烧不出来。0.4V 都有4A电流了。而且没东西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短也会这样的

电源芯片拆了的,还是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烧不出来。0.4V 都有4A电流了。而且没东西发烫

我用5a烧5分钟,用嘴找到的或者边烧边拆贴片电容,电流没变话趁热放回去,拆到没电流为止
再告诉你一个必杀技。用一节18650烧机。故障点一般会冒烟。不过要注意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5a烧5分钟,用嘴找到的或者边烧边拆贴片电容,电流没变话趁热放回去,拆到没电流为止
再告诉你一个 ...

好敬业的感觉。不过多想赐教啊,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敬业的感觉。不过多想赐教啊,我去试试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5a烧5分钟,用嘴找到的或者边烧边拆贴片电容,电流没变话趁热放回去,拆到没电流为止
再告诉你一个 ...

板背后有一根铜箔被烧出来了,就是那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5a烧5分钟,用嘴找到的或者边烧边拆贴片电容,电流没变话趁热放回去,拆到没电流为止
再告诉你一个 ...

你说会不会是板层里面烧了?我也不知道显卡有几层

网友:
板子报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5a烧5分钟,用嘴找到的或者边烧边拆贴片电容,电流没变话趁热放回去,拆到没电流为止
再告诉你一个 ...

18650,锂电呢,你好牛~~~

网友:
电压调固定的,把电流调最低然后再慢慢调高

网友:
上BGA把芯片干了还短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