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屏暗,改背光求助

楼主(2015-06-25):
A1278 开机暗屏,该有的信号都有了,升压芯片业换了三个了,就是不见亮屏,屏也换过,还是老故障,只能出此下策, 望高手解答一二,谢谢了

网友:
哎,没有高手协助一下吗?

网友:
升压电路和屏线

网友A:
网上有一个帖子是改苹果高压的, 你可以借鉴下 我感觉比较好 ,至于地址我就忘记了

网友B:
MAC AIR A1466进水暗屏之改升压小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7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这是地址,,,记得要顶一下哦

网友C:
换高压芯片 还是不行吗:?

网友:
看看什么问题啊??不知要换芯片的,,看看电路为什么没有升压啊。。

网友D:
你确定只是升压电路问题吗?外接试过了吗?先排除主板的问题。

网友E:
屏 换过 芯片换过  条件都正常 就是暗屏

那就不用修了
既然有问题 必然还有病原!查吧 查升压条件

网友F:
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直接改板省事。

网友G:
最好是修出来,改高压电路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一个帖子是改苹果高压的,,,,你可以借鉴下,,,,我感觉比较好,,至于地址我就忘记了,,

是这个论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修出来,改高压电路很麻烦的?

实在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直接改板省事。

就是修出来了,不会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只是升压电路问题吗?外接试过了吗?先排除主板的问题。

都进系统了啊,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高压芯片 还是不行吗:?

换了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是修出来了,不会改哦,

楼主,修出来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出来了,是什么问题

少打了一个字,  就是修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少打了一个字,  就是修不出来。

那你还不如直接改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还不如直接改尼

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 AIR A1466进水暗屏之改升压小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7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 ...

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MAC AIR A1466进水暗屏之改升压小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76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 ...

你的这个只有8.5V, 证明12V还不到位啊,  我这个12V 已经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的这个只有8.5V, 证明12V还不到位啊,  我这个12V 已经有了

你那公共点是12V的,我这公共点是8.5的,,机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公共点是12V的,我这公共点是8.5的,,机器不一样,,

不错,机器型号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 换过 芯片换过  条件都正常 就是暗屏

那就不用修了

请教一下您,除了EN开启,亮度调节,还有什么信号能引起不升压???

网友:
修不出来就该通用高压呗
应急之策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6楼的方法

网友:
背光不难修理,从屏接口开始查,升压电路,升压IC,升压IC的供电,EN,pmw,请仔细研读图纸,这属于外设,比铁板儿容易多了。

网友:
测一下线有没有断

网友:
升压部分进水的话,一般都是芯片损坏

网友:
是不是升压二极管问题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过,我也修好了几台暗屏的,都是桥不发出开启信号,最后飞线解决。你查下PPBUS_SW_BKL,这个电压正常吗?还有那个PWM正常吗?还有那6个BKL_ISEN阻值正常吗?还有SDA和SCLK……

网友:
改很难啊,还是换个思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