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外接正常,内屏红,蓝,白,绿屏不断跳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5):
ACER E1-471G外接正常,内屏红,蓝,白,绿屏不断跳变,怎么回事??? 就在刚才同行叫去看一台联想的也是同样现在。但都不是屏幕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维修进程,ACER E1-471G 已排除屏幕,屏线问题的可能性。正好手上有同样一台机子现在为不触发的,拿来对照量屏线接口对地阻值一样,没发现问题。加焊过显卡,现象依旧,求助中。。。。。。有遇到同样问题和修过类型似问题的谢谢能提供个经验。显卡或显存???在线等

网友A:
这要是在液晶电视上,这种情况是因为,PANEL  检测不到正常的LVDS 而启动厂家内置的自检程序。

网友:
FIX LCD LAPTOP OR CAN CHIP 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在液晶电视上,这种情况是因为,PANEL  检测不到正常的LVDS 而启动厂家内置的自检程序。

那在笔记本上应该也是检测不到正常的LVDS?目前没确定还不想换显卡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一样问题,准备搞南桥

网友:
在显示器上面,有些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输入,会运行自检程序,,这是在笔记本上面,一般情况下,电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查查显卡的供电,LVDS模块的仔细查

网友(2015-09-08):
我现在手里面也是有一台 但我这个故障是外接正常。内屏只有背光。我把显卡换了。南桥换了都还是一样的故障。因为外接正常的话就排除显存了。现在也是无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