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担显示器没有信号

楼主(2015-06-25):
显卡风扇能转,显示器没有信号,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啊?

网友:
修一修 把

网友:
H  V   R  G  B  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你要先确定电脑主机是正常的,然后量一下输入信号对地电阻比较一下。

网友:
装上诊断卡,看一下跑什么码

网友:
这个问题要上诊断卡才能知道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内存没过

网友:
6L说的对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网友:
你这种我觉得会是内存不过

网友:
先确定主机没问题,再从显卡的接口测量,之后是显卡供电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
上诊断卡,看卡哪里了,是卡内存还是显示卡,还是显示器数据线,显示器。,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