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打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5-06-25):
联想Y470打显卡驱动蓝屏。按通病修U11是1.5v显存供电正常,屏轴处基本排除,因为直接上裸版还是大显卡驱动蓝屏,集显工作正常。可以认定是显卡问题了。定个显卡回来换上后,问题来了,机器正常亮机,但就是认不到独显,显卡供电正常,晶振也起振了,显卡也发热了。可就是在系统认不到独显。装系统涛声依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啊。或者是自己倒霉买个坏的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我都不知道买到多少个烂的啦,要么打不起驱动,要么蓝屏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显卡可以吗?还是要刷BIOS,刚 一台客户的机子拿来装系统,装显卡就蓝屏

网友:
直接让客户用集成的多省事 啊,这个显卡好多拆机的 良品很低的

网友:
楼主出结果了吗,求解!

网友:
官网下个驱动,不行换显卡,刷BIOS

网友:
理解,你的痛苦,哎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现象不一样

网友:
这机器显存坏的比显卡多

网友: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彻底无语了对此机子

网友:
买到假卡了吧

网友:
这个显卡估计你购买的也有问题

网友(2015-08-12):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打显卡驱动就蓝屏。集显正常。 U11 被上家换过。刚打算换显卡,看来得重新考虑下了